4-20mA电流环浪涌防护解决方案

楼主(2010-05-12):
4-20mA传输线采用了暂态来波协同式保护电路,它集箝位、限流、
高能泄放功能于一体.它是由GDT陶瓷气体放电管、自恢复保险丝PPTCTVS瞬变电压抑制器组成的二级暂态来波防护电路。

网友A(2014-01-21):
现在还有沙发

网友B:
中間圓圈為何?

楼主(2015-02-06):
引用 网友B:
中間圓圈為何?

那是陶瓷气体放电管,用于初级的“粗”保护,来泄放浪涌电流。

网友C(2022-01-12):
请问是串联在4-20ma回路还是并联?能画个图示意吗,还有这个TVS为什么是6.5CA  不是24V系统吗

网友D(2022-03-09):
都是并联的。
中国一般输入标准的采用250Ω取样,所以电压一般在1-5VDC,为了减少TVS漏电的影响,取保守值6.5V.
至于为什么采用CA,这个每个认有不同的习惯和思路。
德国西门子早期的4-20mA输入大部分采用的是33VDC保护方式,后来采用了100 Ω以下的取样后就有所改变。
由于输入回路内阻更小,可以不用TVS,改用普通二极管正向做为保护。
不同的输入方式和内阻,保护电压和方式不同,可以参考,但不可以公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