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 有没有在1GHz以下 可以使用zigbee的芯片芯片

楼主(2010-05-12):
如题,2.4G的穿透性能不太好   想找个频率低一些的芯片

网友A:
没有.

zigbee标准规定的2.4G

不是2.4G的不叫zigbee

请LZ不要被忽悠了.  其余的都叫"无线传感器网络"

网友B:
Zigbee协议可以在任何信道(任何频率、物理层等等)上跑,但协议为兼容性占用了大量带宽,故在低速信道上不宜采用,还不如自定义为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C:
zigbee是定义在802.15.4上,为工业医疗频段 包括2.4G、915M和868M,2.4G是全球免费的,也是zigbee所用的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