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为什么6410有的才卖800多?!

楼主(2010-05-12):
(无正文)

网友A: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6410的芯片价格你去21ic一查就知道,其他的芯片价格也都可以查到。开发板一般卖的都是资料吧。飞凌的那块6410我也注意到了,不过现在2440还是比较火。

www.witech.com.cn你去他们论坛看看就知道了,还是用2440的多。个人觉得6410可能只是个过渡产品。

网友A:
给你发一个6410和2440的比较就知道了。学习的话2440和6410都可以。如果有实力的话当然学6410更好。

本文转引自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S3C64xx系列的应用处理器芯片是三星主推的,三星目前推出了S3C6400和S3C6410,都是基于ARM11架构的,而且硬件管脚兼容,应该说大致的功能基本相同,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S3C6410带有2D/3D硬件加速。

大致看了一下,S3C6410是一个强大的应用处理器,我不是在这里做广告,呵呵,因为我正在使用它,有了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下面,我对S3C6410做个简单介绍,该芯片大小为13x13mm,424管脚 ARM Core:

采用ARM1176JZF-S的核,包含16KB的指令数据Cache和16KB的指令数据TCM,ARM Core电压为1.1V的时候,可以运行到553MHz,在1.2V的情况下,可以运行到667MHz。通过AXI,AHB和APB组成的64/32bit内部总线和外部模块相连。

Power Management:

目前支持Normal,Idle,Stop和Sleep模式。Normal是正常模式,其他模式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低功耗模式下,说白了就是还有哪些模块在工作,可以被哪些中断唤醒。Sleep模式是最低功耗模式了,可以被有限的中断唤醒。关于在这几种模式下,芯片的功耗到底是多少,目前不得而知,将来一定要测试一下。

TFT LCD Controller:

显示控制器,支持TFT 24Bit LCD屏,分辨率能支持到1024x1024。显示输出接口支持RGB接口,I80接口,BT.601输出(YUV422 8Bit)和输出给TV Encoder的接口。支持最多5个图形窗口并可进行Overlay操作,从window0到window4,分别支持不同的图像输入源和不同的图像格式。实际上,显示控制器可以接收来自Carema,Frame Buffer和其他模块的图像数据,可以对这些不同的图像进行Overlay,并输出到不同的接口,比如LCD,TV Encoder。

System Peripheral:

RTC:系统掉电的时候由备份电池支持,需外接32.768KHz时钟,年/月/日/时/分/秒都是BCD码格式。

PLL:支持三个PLL分别是APLL,MPLL和EPLL。APLL为ARM提供时钟,产生ARMCLK,MPLL为所有和AXI/AHB/APB相连的模块提供时钟,产生HCLK和PCLK,EPLL为特殊的外设提供时钟,产生SCLK。

TIMER/PWM:支持5个32Bit Timer,其中Timer0和Timer1具有PWM功能,而Timer2,3,4没有输出管脚,为内部Timer。

WATCHDOG:看门狗,也可以当作16Bit的内部定时器。

DMA:支持4个DMA控制器,每个控制器包含8个通道,支持8/16/32Bit传输,支持优先级,通道0优先级最高。

KEYPAD:支持8x8键盘,与GPIO复用,按下和抬起都可产生中断。

Connectivity:

I2S:用于和外接的Audio Codec传输音频数据。支持普通的I2S双通道,也支持5.1通道I2S传输,音频数据可以是8/16/32Bit,采样率从8KHZ到192KHZ。

I2C:支持2个I2C控制器。

UART:支持4个UART口,支持DMA和Interrupt模式,UART0/1/2还支持IrDA1.0功能。UART最高速度达3Mbps。

GPIO:通用GPIO端口,功能复用。

IrDA:独立的IrDA控制器,兼容IrDA1.1,支持MIR和FIR模式。

SPI:支持全功能的SPI。

MODEM:Modem接口控制器,内置8KB SRAM用于S3C6410和外接Modem交换数据,该SRAM还可以为Modem提供Boot功能。

USB OTG:支持USB OTG 2.0,同时支持Slave和Host功能,最高速度480Mbps。

USB HOST:独立的USB Host控制器,支持USB Host 1.1。

MMC/SD:SD/MMC控制器,兼容SD Host 2.0,SD Memory Card 2.0,SDIO Card 1.0和High-Speed MMC。

PCM AUDIO:支持两个PCM Audio接口,传输单声道16Bit音频数据。

AC97:AC97控制器,支持独立的PCM立体声音频输入,单声道MIC输入和PCM立体声音频输出,通过AC-Link接口与Audio Codec相连。

Memory Subsystem:

DRAM Controller:两个片选,支持SDRAM,DDR SDRAM,mobile SDRAM和mobile DDR SDRAM。每个片选最大支持256MB。

NF Controller:NandFlash控制器,支持SLC/MLC NandFlash,支持512/2048Bytes Page的Nandflash,支持8Bit Nandflash,支持1/4/8Bit ECC校验,支持NandFlash Boot功能。

OneNAND Controller:支持2个OneNAND控制器,可外接16Bit OneNand Flash,支持同步异步读取数据,支持OneNAND Boot功能。

SROM Controller:六个片选,支持SRAM,ROM和NOR Flash,支持8/16Bit,每个片选支持128MB。

** Acceleration:

Camera Interface:外接Camera,支持ITU-R BT.601/656 8bit标准输入。支持Zoom In功能,最大图像达4096x4096,支持Preview,在Preview时支持Rotation和Mirror功能,Preview输出图像格式可以是RGB 16/18/24Bit和YUV420/433格式,支持图像的一些特效。

Multi Format Codec:视频Codec,支持MPEG4 Simple Profile,H.264/AVC Baseline Profile,H.263 P3和VC-1 Main Profile编解码功能。支持1/2和1/4像素的运动估计,支持MPEG-4 AC/DC预测,支持H.264/AVC帧内预测,对于MPEG-4还支持可逆VLC和Data Partition功能,支持码流控制(CBR或者VBR),编解码同时进行的时候,可支持VGA 30fps。

TV Encoder:支持将数字视频转换成模拟的复合视频,支持N制和P制,支持Contrast,Brightness,Gamma等控制,支持复合视频和S端子输出。输入视频数据可以来自TV Scaler模块,该模块可以对视频数据进行处理,支持Resize功能,支持RGB与YUV两个不同色彩空间的转换,输入TV Scaler模块的图像最大可以是800x2048,输出图像最大是2048x2048,输出数据给TV Encoder进行编码,然后输出模拟视频。

Rotator:翻转模块支持对YUV420/422和RGB565/888的数据进行硬件翻转。

Post Processor:图像处理模块,类似TV Scaler模块。输入图像最大为4096x4096,输出图像最大为2048x2048,支持RGB与YUV之间的转换。

JPEG Codec:支持JPEG编解码功能,最大尺寸为4096x4096。

2D GRAPHICS:2D加速,支持画点/线,Bitblt功能和Color Expansion。

3D GRAPHICS:3D加速。

网友B:
6410有做到580的。。

个人觉得6410可能只是个过渡产品。
个人觉得6410可能只是个过渡产品。
个人觉得6410可能只是个过渡产品。

网友C:
楼上,过渡产品?能具体说说原因?

网友D:
TQ6410 资源介绍

     广州天嵌科技推出TQ 6410开发板以其功能强大、品质稳定、全球超低价风靡ARM11市场,第一家将6410 套装价格定价于900 元以下,第一家力争将6410 推广普及,第一家将6410 方案应用成本与资源开放做到最高性价比。普及ARM11之路从"TQ6410"开始!1)标配4.3寸屏统一售价880元,是目前国内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三星6410系统;2)PCB板全部由台湾一线PCB厂家定制,PCB板上部件采用进口全新原装正品货,低价确保持高品质;3)bootloader和系统硬件资源驱动完全源码开放,4)同时发布QT2, QT4.5, Android2.0完美支援,WinCE6.0,linux2.6.28系统支持;5)  天嵌科技即将推出TQ6410的移植教程,完善的源代码,丰富的学习开发教程,绝对物超所值。

详情请参考:http://www.embedsky.net/probig.php?id=14
硬件资源
.处理器:Samsung S3C6410XH-66,ARM1176JZF-S内核,主频667MHz。.128M Bytes Mobile DDR RAM,选Samsung K4X51163PC组成32bit数据总线。.256M Bytes NAND Flash,Samsung K9F2G08芯片。.2M Bytes NOR FLASH,EN29LV160AB芯片。.1个100Mbps以太网接口,采用汉仁RJ45接口,DM9000AE网卡芯片。.AC97音频接口,采用wolf公司的WM9714芯片,一个耳机音频输出(绿色),一路MIC输入(蓝色),一路LINE IN输入,采用3Pin 2.0间距插针接口(白色)。.1个EEPROM,采用I2C协议,可以焊(AT88SC016)进行加密。.1个USB HOST接口,采用自恢复保险器件保护对外供电系统, 采用USB A/F型接口。.1个USB 2.0 HS OTG,采用mini-USB AB型接口(或USB B/F接口,可选)。.2个高速SD卡接口。.1个SDIO WIFI无线网卡,支持IEEE802.11b/g协议。.2路5线串口、二路3线串口。使用两片SP3232EEA芯片,RS232输出3路。波特率高达115200bps..1个LCD接口,包含4线触摸屏信号和LCD控制器的所有信号,使用FPC0.5-SMT-40P连接器。可接从3.5到10.4寸的TFT、STN屏:标配TFT 4.3寸(480*272)屏。点定义如表一。.1个摄像头接口,使用10×2 2.0间距简易牛角插针连接器。点定义如表二。.1个TV OUT接口,采用2Pin 2.0间距插针接口(白色)。.2个2×20 2.0间距双排插针扩展接口,引出客户需要的信号,包括总线、中断、I/O、4路A/D输入、高速SPI等信号。 .1个JTAG接口,使用5×2 2.0间距简易牛角插针连接器。.1个蜂鸣器。.1个红色LED电源指示灯。(贴片0805封装).4个绿色用户LED指示灯。(贴片0805封装).6个用户按键,功能实现上、下、左、右、确定和返回。.一个纽扣电池,为CPU提供RTC电源。.1个复位侧按键,使用811T复位芯片,控制系统复位操作。.1个电源开关。.1个12V电源接口(采用2.1接口).1个12V或5V电源输入(采用3Pin 2.0间距插针接口(白色)。)接口位置及尺寸要求:板子尺寸:如下图标识

楼主:
飞凌的OK6410配4.3屏才860吧,还有技术服务。看来现在6410的价格战拉开了,很快就可以把价格就会降下来了吧,等等再说,呵呵。

网友E:
价格已经可以了,成本在那里摆着,再低还能有技术服务?

网友F:
看起来确实很好,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提供信息,小弟落伍了。

网友A:
感觉飞凌还是不错的选择,他们开发板不错,更重要的是资料多、技术支持到位。基本上有问必答。这才是学习和开发中最便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