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驱动问题

楼主(2010-05-12):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驱动12个 1w LED
用LM317做成恒流的可以吗?
红色和蓝色的亮度可以做好吗?
如果把317和led都做在一个铝基板上,散热够用吗?
铝基板1.5mm厚度够用吗?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
我一个317带三个串联LED。。。此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用欧姆定律自行计算一下即可知道,你给的条件不足。

网友B(2010-11-25):
12个 貌似功率太大。。。。

网友C:
串联驱动还是并联驱动?

网友D:
串联是可行的。
但是317上的压降不要太高(要不是317的热耗太高)

看你的基板有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