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供20M赫兹200mA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0-05-12):
最近想做一块电路,将20M赫兹的开关信号作用到天线上。以前在200K左右时,拿MOS管搭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到了20M赫兹,MOS管的频率上不去。
后来考虑用总线驱动器,如74系列,但最大只能提供20mA的驱动能力,现在想用功率放大器,大家给推荐两款型号,或者有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用高频晶体管搭,在网上搜短波发射机或短波功放,不过如此的发射功率可不小了,需要申请执照,如果是无照开放发射,一旦被无委会查到,被罚款那是轻的。20MHz对短波广播、VHF电视频段等都会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