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理的一段万年历程序时间怎么会卡住 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0-05-12):
我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  让控制芯片为ST7920的12864液晶显示万年历。
问题是在没节日的时候时间走时都正常的,但是到了有显示节日的时候,时间走时就走几秒卡几秒钟然后继续走几下卡一会儿.....小弟刚接触C语言,想不明白。请高手指导

还有一个问题是让按键K1选中的部分反白显示。看了一些网上的帖子有说结合绘图功能可以实现任意位置的反白,但是都没详写希望大侠帮忙修改下。非常感谢

下面就是我整理出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变量*******/
uchar a,b,c,h,m,s,yue,ri,xingqi;
int mun,nian,n;
double j;
/*************定义LCD控制字********/
sbit    lcd_rs=P2^2;
sbit    lcd_rw=P2^3;
sbit    lcd_en=P2^4;
sbit    lcd_ret=P2^1;
sbit    lcd_psb=P2^0;
/*************定义按键************/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int mun)
{
    while(mun--);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方式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时间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
void write_com_data(bit ,unsigned char);           //(0,指令) (1,数据)
//写指令或数据  (0,指令) (1,数据)
void write_com_data(bit dat_comm,uchar content)
{
      uchar u,i,t;
  delay(50);
  u=content;
  lcd_rs=1;
  lcd_en=0;
  lcd_rw=1;
  for(i=0;i<5;i++)
  {
    lcd_en=1;
    lcd_en=0;
  }
  lcd_rw=0;
  lcd_en=1;
  lcd_en=0;
  if(dat_comm)
    lcd_rw=1;   //data
  else
   lcd_rw=0;   //command
  lcd_en=1;
  lcd_en=0;
  lcd_rw=0;
  lcd_en=1;
  lcd_en=0;
  for(t=0;t<2;t++)
  {
    for(i=0;i<4;i++)
    {
      u=u<<1;
      lcd_rw=CY;
      lcd_en=1;
      lcd_en=0;
    }
    lcd_rw=0;
    for(i=0;i<4;i++)
    {
      lcd_en=1;
      lcd_en=0;
    }
  }
}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str);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write_com_data(1,*str++);
        }
  *str = 0;
}
/**************************************************/
void write_tupian();
void write_tupian(void)
{
    lcd_rs=0;
lcd_rw=0;
P0=0x04;
}
/**************************************************/
void lcd_clr(void);                                //清屏
void lcd_clr(void)
{
  write_com_data (0,0x30);
  write_com_data (0,0x01);
  delay (180);
}
        //lcd 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t=1;
  lcd_psb=0;
  write_com_data (0,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ite_com_data (0,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 (100);
  write_com_data (0,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ite_com_data (0,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年、月、日、星期、时间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nian=2010;     //“年”
      yue=4;   //“月”
   ri=29;   //“日”
   h=23;    //“小时”
   m=59;    //“分钟”
   s=0;    //“秒”
   xingqi=5;   //“星期”
}
       /*显示初始化*/
/**************************************************/
void write_init()
{
    write_com_data(0,0x80);       //第一行第一个
    write_com_data(1,(nian/1000)+0x30);
    write_com_data(1,(nian%1000/100)+0x30);
    write_com_data(1,(nian%1000%100/10)+0x30);
    write_com_data(1,(nian%1000%100%10)+0x30);
    write_string("年");
    write_com_data(1,(yue/10)+0x30);
    write_com_data(1,(yue%10)+0x30);
    write_string("月");
    write_com_data(1,(ri/10)+0x30);
    write_com_data(1,(ri%10)+0x30);
    write_string("日  ");
    write_com_data(0,0x90);       //第二行第二个
    write_string("  今");
    write_string("天");
    write_string("是");
    write_string("星");
    write_string("期");
    if(xingqi==0){write_string("日  ");}
    if(xingqi==1){write_string("一  ");}
if(xingqi==1){write_string("二  ");}
if(xingqi==1){write_string("三  ");}
if(xingqi==1){write_string("四  ");}
if(xingqi==1){write_string("五  ");}
if(xingqi==1){write_string("六  ");}
    write_string("  ");
    write_com_data(0,0x88);        //第三行第三个
    write_string("    ");
    write_com_data(1,(h/10)+0x30);
    write_com_data(1,(h%10)+0x30);
    write_string(":");
    write_com_data(1,(m/10)+0x30);
    write_com_data(1,(m%10)+0x30);
    write_string(":");
    write_com_data(1,(s/10)+0x30);
    write_com_data(1,(s%10)+0x30);
    write_string("    ");
write_com_data(0,0x98);
                if ( yue == 1 && ri ==  1 ){ write_string("  元旦快乐      "); }//1月
  if ( yue == 1 && ri == 28 ){ write_string("  世界麻风日    "); }
  if ( yue == 2 && ri ==  2 ){ write_string("  世界湿地日    "); }//2月
  if ( yue == 2 && ri == 13 ){ write_string("  明天情人节    "); }
  if ( yue == 2 && ri == 14 ){ write_string("    情人节      "); }

  if ( yue == 3 && ri ==  1 ){ write_string("  国际海豹日    "); }//3月
  if ( yue == 3 && ri ==  3 ){ write_string("  全国爱耳日    "); }
  if ( yue == 3 && ri ==  8 ){ write_string("   3.8妇女节    "); }
  if ( yue == 3 && ri == 13 ){ write_string("    植树节      "); }
  if ( yue == 3 && ri == 14 ){ write_string("  国际警察日    "); }
  if ( yue == 3 && ri == 15 ){ write_string("  消费者权益日  "); }
  if ( yue == 3 && ri == 17 ){ write_string("  国际航海日    "); }
  if ( yue == 3 && ri == 21 ){ write_string("  世界森林日    "); }
  if ( yue == 3 && ri == 22 ){ write_string("    世界水日    "); }
  if ( yue == 3 && ri == 23 ){ write_string("  世界气象日    "); }
  if ( yue == 3 && ri == 24 ){ write_string("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if ( yue == 4 && ri ==  1 ){ write_string("    愚人节      "); }//4
                if ( yue == 4 && ri ==  5 ){ write_string("    清明节      "); }
  if ( yue == 4 && ri ==  7 ){ write_string("  世界卫生日    "); }
  if ( yue == 4 && ri == 22 ){ write_string("  世界地球日    "); }

  if ( yue == 5 && ri ==  1 ){ write_string("   5.1劳动节    "); }//5
  if ( yue == 5 && ri ==  4 ){ write_string("    青年节      "); }
  if ( yue == 5 && ri ==  8 ){ write_string("  世界红十字日  "); }
  if ( yue == 5 && ri == 12 ){ write_string("  国际护士节    "); }
  if ( yue == 5 && ri == 15 ){ write_string("  国际家庭日    "); }
  if ( yue == 5 && ri == 31 ){ write_string("  世界无烟日    "); }

  if ( yue == 6 && ri ==  1 ){ write_string("  国际儿童节    "); }//6
  if ( yue == 6 && ri ==  5 ){ write_string("  世界环境日    "); }
                if ( yue == 6 && ri ==  6 ){ write_string("  全国爱眼日    "); }
                if ( yue == 6 && ri == 25 ){ write_string("  全国土地日    "); }
  if ( yue == 6 && ri == 26 ){ write_string("  国际禁毒日    "); }

  if ( yue == 7 && ri ==  1 ){ write_string("香港回归记念日  "); }//7
  if ( yue == 7 && ri ==  7 ){ write_string("抗日战争记念日  "); }
  if ( yue == 7 && ri == 11 ){ write_string("  世界人口日    "); }
  if ( yue == 8 && ri ==  1 ){ write_string("  八一建军节    "); }//8

  if ( yue == 9 && ri == 10 ){ write_string("  中国教师节    "); }//9
  if ( yue == 9 && ri == 18 ){ write_string("九·一八事变记念"); }
  if ( yue == 9 && ri == 20 ){ write_string("  国际爱牙日    "); }
  if ( yue == 9 && ri == 27 ){ write_string("  世界旅游日    "); }
  if ( yue == 10 && ri ==  1 ){ write_string("  中国国庆节    "); }//10
  if ( yue == 10 && ri ==  4 ){ write_string("  世界动物日    "); }
                if ( yue == 10 && ri == 12 ){ write_string("明天国际教师节  "); }
  if ( yue == 10 && ri == 13 ){ write_string("  国际教师节    "); }
  if ( yue == 10 && ri == 24 ){ write_string("    联合国日    "); }

  if ( yue == 11 && ri == 10 ){ write_string("  世界青年节    "); }//11
  if ( yue == 11 && ri == 17 ){ write_string("  世界学生节    "); }
  if ( yue == 12 && ri ==  1 ){ write_string("  世界艾滋病日  "); }//12
  if ( yue == 12 && ri == 23 ){ write_string("  明晚平安夜    "); }
  if ( yue == 12 && ri == 24 ){ write_string("  今晚平安夜    "); }
  if ( yue == 12 && ri == 25 ){ write_string("    圣诞快乐    "); }
  if ( yue == 12 && ri == 31 ){ write_string("    明日元旦    "); }
       else write_string("应工学院应电0816");

}

void write_information()                //显示产品信息
{
     write_com_data(0,0x80);
     write_string("万年历          ");
     write_com_data(0,0x90);
     write_string("版本信息: V1.0  ");
     write_com_data(0,0x88);
     write_string("                ");
     write_com_data(0,0x98);
     write_string("                ");
}
       //作为反白显示
/**************************************************/
void select_write_com_data(bit ,unsigned char);
void select_write_com_data(bit dat_comm,uchar content)
{
      uchar u,i,t;
  delay(50);
  u=content;
  lcd_rs=1;
  lcd_en=0;
  lcd_rw=1;
  for(i=0;i<5;i++)
  {
    lcd_en=1;
    lcd_en=0;
  }
  lcd_rw=0;
  lcd_en=1;
  lcd_en=0;
  if(dat_comm)
    lcd_rw=1;   //data
  else
   lcd_rw=0;   //command
  lcd_en=1;
  lcd_en=0;
  lcd_rw=0;
  lcd_en=1;
  lcd_en=0;
  for(t=0;t<2;t++)
  {
    for(i=0;i<4;i++)
    {
      u=u<<1;
      lcd_rw=CY;
      lcd_en=1;
      lcd_en=0;
    }
    lcd_rw=0;
    for(i=0;i<4;i++)
    {
      lcd_en=1;
      lcd_en=0;
    }
  }
}
/**************************************************/
/*功能键:增加*/
void button_k2()
{
   if(!k2)
   {
        for(n=0;n<1000;n++);    //去抖延时;
     while(!k2);
       for(n=0;n<1000;n++);    //去抖延时;
     if(b==1)       //修改秒数值;
     {
          s++;
       if(s==60)
        {
           s=0;
        }
     }
     if(b==2)       //修改分数值;
        {
          m++;
       if(m==60)
        {
           m=0;
        }
        }
     if(b==3)       //修改小时数值;
        {
          h++;
       if(h==24)
        {
           h=0;
        }
        }
   if(b==4)       //修改星期数值;
        {
          xingqi++;
       if(xingqi==7)
        {
           xingqi=0;
        }
        }
   if(b==5)       //修改日数值;
        {
          ri++;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
           ri=1;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1)
          {
                        ri=1;
       }
     else if(yue==2&&ri==29)
          {
           ri=1;
       }
        }
   if(b==6)       //修改月份数值;
        {
          yue++;
       if(yue==13)
        {
           yue=1;
        }
        }
   if(b==7)       //修改年份数值;
        {
          nian++;
       if(nian==10000)
        {
           nian=2000;
        }
        }
    }
}
/**************************************************/
/*功能键:减少*/
void button_k3()
{
   if(!k3)
   {
        for(n=0;n<1000;n++);    //去抖延时;
     while(!k3);
       for(n=0;n<1000;n++);    //去抖延时;
     if(b==1)       //修改秒数值;
     {
          if(s>-1)
        {
           s--;
           if(s==-1)
          {
           s=59;
          }
        }
     }
     if(b==2)       //修改分数值;
        {
           if(m>-1)
        {
           m--;
           if(m==-1)
        {
          m=59;
        }
        }
     }

     if(b==3)       //修改小时数值;
        {
          if(h>-1)
        {
           h--;
           if(h==-1)
           {
                                   h=23;
        }
        }
        }
     if(b==4)       //修改星期数值;
        {
         if(xingqi>-1)
        {
           xingqi--;
               if(xingqi==-1)
           {
             xingqi=7;
           }
        }
        }

   if(b==5)       //修改日数值;
        {
         if(ri>0)
        {
           ri--;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0)
       {
          ri=31;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0)
          {
         ri=30;
       }
     else if(yue==2&&ri==0)
          {
          ri=28;
       }
        }
        }
   if(b==6)       //修改月份数值;
        {
         if(yue>0)
        {
           yue--;
       if(yue==0)
       {
          yue=12;
       }
        }
        }
    if(b==7)       //修改年份数值;
        {
          if(nian>1999)
        {
           nian--;
       if(nian==1999)
       {
           nian=9999;
       }
        }
        }
  }
}
/**************************************************/
/*功能键:选择       选中时反白显示 */
void button_k1()
{
  if(!k1)
  {
    for(n=0;n<1000;n++);  //去抖延时;
   while(!k1);
   for(n=0;n<1000;n++);
   TR0=0;
   b++;
   //for(n=0;n<1000;n++);
   while(1)
   {
        if(!k1)
       {
            for(n=0;n<1000;n++);
          while(!k1);
          for(n=0;n<1000;n++);
            b++;
       write_init();
       }
     //write_init();
        switch(b)
       {
            case 1:  //选中秒;
                   write_com_data(0,0x8d);
                   select_write_com_data(1,~(s/1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s%10)+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2:
                   //选中分;
          write_com_data(0,0x8b);
          write_string(":");
                   select_write_com_data(1,~(m/1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m%10)+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3:
                   //选中小时;
          write_com_data(0,0x8a);
                   select_write_com_data(1,~(h/1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h%10)+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4:
                  //选中星期;
          write_com_data(0,0x96);
                   select_write_com_data(1,~(xingqi)+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5:
                   //选中日;
          write_com_data(0,0x85);
                   select_write_com_data(1,~(ri/1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ri%10)+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6:
                   //选中月份
                                     write_com_data(0,0x83);
                   select_write_com_data(1,~(yue/1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yue%10)+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7:
                    //选中年份
          write_com_data(0,0x80);
                   select_write_com_data(1,~(nian/100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nian%1000/10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nian%1000%100/10)+0x30);
          select_write_com_data(1,~(nian%1000%100%10)+0x30);
          button_k2();
          button_k3();
            break;
       case 8:     //没有选中项,启动定时器
                TR0=1;
          b=0;
          break;

       }
   if(b==0)
     {
     break;   //退出循环
     }
      a=0;

      }
  }
}
/**************************************************/
/*时间日期显示*/
void timer_display()
{
   if(a==20)
   {
      //秒加加,加到60,清0;
    a=0;
    //lcd_display_shuzi(2,1,4,10);
    s++;
     if(s==60)
       {
           s=0; //定时器清0;
     //分加加,加到60,分清0;
      m++;
      if(m==60)
        {
             m=0;
       //小时加加,加到24。小时清0;
          h++;
          if(h==24)
             {
            h=0;
             //星期加加,加到星期日时,返回星期一;
           xingqi++;
                if(xingqi==7)
              {
              xingqi=0;

               }
           ri++;  //日加加;

          //7个31天的月份;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
               yue++;
               ri=1;
          }
          //4个30天的月份;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ri==31)
          {
               yue++;
               ri=1;
          }
          //1个28天的月份;

            else if(yue==2)
          {
              if((int)j==j&&ri==30)
            {
              yue++;
                 ri=1;
            }
             else if((j-(int)j)&&ri==29)
                  {
              yue++;
              ri=1;
            }
          }

          //增加到13月份时,返回到1月;
            if(yue==13)
            {
                yue=1;
             nian++;  //年加加,到9999时,返回2000;
               if(nian==10000)
              {
                nian=2000;
              }
            }

           }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j=(nian/4.0);
     data_init();    //时间、日期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k2==0 && k3==0)
                  {
                    write_information();    //显示产品信息
                  }
         else write_init();    //LCD显示初始化
    button_k1();
    timer_display();
     }
}

/************************************************/
/* 重置定时器定时时间*/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时间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a++;
   c++;

}

楼主:
请大侠有空帮忙看看:handshake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么:L

网友A:
这么长 还没有什么技术难度~谁有耐心给你看呀~说实话别介意·
我建议你自己看看程序~寂然你知道了问题所在是在有显示节日的时候
那么你就在那看看

楼主:
谢谢你的直言   我自己当然是看过很多遍的  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才来求助的
:Q确实是长了点
哪位有耐心的给帮忙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我正在看这个程序,
   我也想程序利用一下,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