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st 51单片机io口作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无正文)

楼主:
咋这么安静呢?

网友A:
有先确认该口被设置为输入状态了么?我是说硬件确认,不是从软件上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c,avr单片机要设置输入输出状态,51单片机好像不要设置输入输出状态的

网友B:
51的输入和一般的MCU概念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恕小弟愚昧,请教这位大侠,51的输入和一般的MCU概念有何不一样,谢谢!

楼主(2011-05-06):
是你用编程器烧程序时没设置好,导致程序没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