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的指示灯

楼主(2010-05-12):
请问高手,我想在串口通信中用一个指示灯,来指示串口是否在工作,请问怎么做啊?
可不可以直接在485的A、B两端直接接一个LED灯和一个电阻啊?
谢谢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在单片机输出端那头接一个,485那边如果速度不高的话也没问题,注意调整负载电阻就是了。速度高的话,不知道LED开关噪声会不会影响通讯,需要看看波形

网友B:
接个三极管 这样对通信影响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