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没有发觉独立看门狗和nop指令有冲突啊?

楼主(2010-05-12):
发现执行nop指令会打断看门狗喂狗。

譬如,我的延时函数如下:
void Delay(u16 x)
{
  while (x--)
  {
    u8 Temp;
    for (Temp = 0; Temp < 100; Temp++)
    {
      _asm("nop");
    }
  }
}

程序中,即使执行dealy(1)也会喂狗被打断,造成芯片复位。

大侠们,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你延时时间太长,比看门狗设置时间还长,或者你看门狗配置的时间太短

网友B:
把延时去掉就不复位了?

楼主:
是啊
还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们手上有板的可以试试。

网友C:
请你检查一下这段程序的反汇编代码,看看生成的代码是否正确。

还可以在调用这个函数之前,用一个I/O口输出一个高,函数返回后再输出一个低,用示波器看看在函数中到底延迟了多长时间,借此排除代码生成的问题。

网友D:
没碰到过……

网友E:
碰上同样问题了!
        IWDG_KR = 0x55;        //解除 PR 及 RLR 的写保护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
        IWDG_PR = 0x06; //分频系数为256,最长超时时间为:1.02S
        IWDG_KR = 0xAA; //刷新IDDG,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同时恢复 PR 及 RLR 的写保护状态
        IWDG_KR = 0xCC; //启动IWDG

这样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执行完之后三个寄存器的什都没变化。分频、初值都不起作用,导致看门狗时间为短。

网友E:
先开狗再配置就行了!
        IWDG_KR = 0xCC; //启动IWDG

       IWDG_KR = 0x55;        //解除 PR 及 RLR 的写保护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
        IWDG_PR = 0x06; //分频系数为256,最长超时时间为:1.02S
        IWDG_KR = 0xAA; //刷新IDDG,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同时恢复 PR 及 RLR 的写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