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和有经验者推荐一本学习VHDL的书!

楼主(2010-05-12):
偶是刚开始接触FPGA,对VHDL语言不熟,想请有经验者和业内高手
推荐一本比较好的适合初学者书!急,在线等待!!!

网友A:
我觉得学verilog反而更好,呵呵

网友B:
我刚开始学,看潘松的《EDA技术与VHDL》,实用,重点突出;当然结合相关论坛与平台HELP;最后经常进CPLD、FPGA的生产商网站。

网友C:
VHDL通用性更好,描述复杂的逻辑更好,Verilog描述一般的会方便些,语言简单些。
前两天,我找了一个在Quartus® II下编译通过的verilog文件,在lattice下就编不过。
但是以前我用VHDL写的在Quartus® II进行编译并仿真后,再直接导入lattice的工程就行了。

网友D:
ls误解它人。VHDL和verilog没有什么很大区别,这两种语言在很多大公司都有使用。学会一种掌握另外一种很容易

网友E:
其实ls的ls的问题在于verilog太自由,不同的工具语法检查的程度不一样。
quartus可以编译过,但是肯定warning一大堆。
只是说quartus对于有问题的语法一般就猜测过去了事。

网友:
亚稳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