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适合做小家电的MCU,谢谢!

楼主(2010-05-12):
如题

网友A:
去中颖问问吧,应该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B:
用51内核的

网友:
PIC16F684,不过价格是3.6,呵呵

楼主:
51哪款合适?

网友C:
松翰的OTP有什么问题? 你难道出厂后还要拿回来重烧不成?

楼主:
客户有可能要升级产品,

网友C:
客户有可能要升级产品,
引用 楼主:
:lol 升级就收费,把换芯片的费用给他加上

楼主:
FLASH 可不用拆IC,松翰的要拆IC,然后重新焊上去,麻烦!!!

网友D:
合泰的又没有性价比;
那是你自己没有找到渠道吧。在我的印象中HT的好像价格还可以啊

网友:
要求至少带8路10位A/D,一路PWM,抗干扰性好,价格在1快8左右;
看了三星的9454,指令超级不好用,仿真器居然没有断点;
华邦的W79E8213,仿真器不好用,还有两个I/O口居然要接10K上拉才能仿真,而且有4路A/D仿真不了 ...
引用 楼主:

我帮你补充一句
近来AVR涨得很厉害,价格不适合

楼主:
中颖的79F083
中颖网站上没有这款IC的资料

网友B:
带8路10位A/D,这个满足要求的多吗

网友:
PIC16F684是最适合你的

网友E:
现代单片机很适合做小家电

网友E:
有时间的话,参考一下附件

网友F(2010-06-19):
如果不太注重成本的话,MSP430系列中的一些倒是很适合的

网友G:
这么低的价格要求, 只能选OTP的

产品后续有升级固件的可能, 那么就绝对不是低端成本的产品, 又何必把成本控制的这么严格.

网友H(2011-01-25):
回复 楼主:

考虑一下十速的,小家电的做的很多,FASH的也有,
TM57PA20/40、tm57pe11,tm57pe12,TM57FA40,tm57pa10呵呵,为求更低的价格,很多客户量产时都会选用OTP而不用FASH的啦
十速专业一级代理:QQ:804086321

网友I(2011-07-07):
c8051F330 与 8051 完全兼容
 具有标准 8052 的所有外设部件,
  包括 4 个 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一个具有增强波特率配置的全双工UART、
  一个增强型SPI端口、
  768 字节内部RAM、
  128 字节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全速、非侵入式的在系统调试接口(片内)
 真正 10 位 200 ksps 的 16 通道单端/差分 ADC,带模拟多路器
  10 位电流输出 DAC
  高精度可编程的 25MHz 内部振荡器
 8KB 可在系统编程的 FLASH 存储器
 硬件实现的SMBus/ I2C、
  具有 3 个捕捉/比较模块和看门狗定时器功能的可编程计数器/定时器阵列(PCA)
 片内上电复位、VDD 监视器和温度传感器
  片内电压比较器
 17 个端口 I/O(容许 5V 输入)

  5.6元/片

  我不是卖芯片的,我用c8051F330开发过产品

网友J:
看你做何种产品了,现在很多小家电都有专用的单片机,大部分都是台湾的4位机或8位机,价格非常的低,如电子称的,电压表的,等等,集成的功能又很多,ad ,lcd drive,op,等等,如果你是随便玩玩的话,就选stc的吧,内带ad的也很多,价格便宜。

网友K:
我这边有一颗 1K的FLASH,8路12位AD,2路PWM,价格可以做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L:
小家电用三星和HT得比较多

网友M(2012-08-21):
具体要看做什么小家电了,如果需要用到A/D转换或PWM,可以考虑三星和义隆,不过开发工具较贵。STM8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芯片会贵一点点,但功能较强一点,开发工具也便宜。

网友N:
松翰的做的不少

网友A:
STM8现在的市价真便宜,8KFlash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O(2012-09-22):
松翰的用在家电比较多价格又便宜

网友O:
松翰的用在家电比较多价格又便宜,代理QQ:604801728

网友P:
我们有几颗适合的,价格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