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画图相关问题

楼主(2010-05-12):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用protel画一个电路图,里面用到TMS320LF2407,SPT204A,OP07CS8,SCT254FK还有许多元件都找不到,谁能帮帮我,或者谁有这些相关元件的元件库传给我一份呗,谢谢。

网友A:
可以百度到该芯片的资料,然后自己做封装,虽然慢了点,不过对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现在画原理图 还是 PCB ,要是原理图的话可以随意点,自己画随意点都行。PCB的话找找芯片资料,按照上面的封装尺寸画

楼主:
毕业设计这两天急用 protel软件我是刚开始学 恐怕等我弄完初稿已经交上了 那我想再问问有没有别的画图软件里有这些元件

楼主:
我画的是原理图原理图

网友:
原理图就自己随便画了吧

楼主:
那行谢谢了 我是不懂

网友C:
只要原来图  那随便画出来就行啊  能看得通  并且感观上过得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画第一个可能觉得麻烦,但是最多到第三个的时候就相当相当的快了,呵呵

网友E:
回复 楼主:
绘制器件封装与焊盘尺寸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楼主切不可因噎废食。

网友F:
现在的学生都喜欢拿来主义。

网友G:
自己画也很简单,还可以用excel做好后导入生成sch库

网友H:
介绍一个查找芯片数据手册的好网址,先输入你要找的芯片型号,找到对应的datasheet以后一般可以在手册的开始几页找到原理图,最后几页找到PCB封装的详细资料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N/4/0/1N4001.shtml

网友H:
回复 楼主:
自己动手画器件的SCH库元件和PCB库元件是使用PROTELL软件的最基础的东西,这个都不想学,那干脆该行算啦

网友I:
自己再找找!

网友J:
工作以后有急用你又找谁呢

网友K:
我当时元件封装呢……
原理图库随便画画就行了……又不要尺寸
只要引脚数对了,引脚编号不错就行了呗

网友L:
建议楼主自己画

网友M:
自己组建个封装库,很容易的,只要根据手册上的尺寸画就行,推荐你个网站,我要自学网,不是广告,我自己也是在上面学的

网友N:
可以从prote 99E导入

网友O:
很可能是没有选择正确的库(library)当初我也是这样。

网友P:
那确实,随便画就可以的,只要把引脚对上就可以啦?

网友Q:
最好自己画
原理图库随便画画就行。
只要引脚数对了,引脚编号不错就行了,PCB的封装要找资料,如果封装库里没有就要自己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