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共阴极数码管的管脚判断

楼主(2010-05-12):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四位共阴极四位共阴极数码管
和一个数字万用表
但是不懂怎么判断四位共阴极数码管的管脚
哪位师傅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谢啦!!!

网友A:
数字万用表 红是正 ,黑是负 ,调到LED档 ,拿表试下,对了会亮。
网上应该很多关于数码管的介绍,BAIDU 看下,你也会知道管教哪是哪了

网友B(2011-05-17):
额 百度给的看了还是不清楚啊

网友C:
发光二极管,仍是二极管。
会用数字万用表判断二极管的正负端不会?若不会,先学用数字万用表判断二极管正负端。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LED,如果万用表的输出电压大于LED的工作电压,则可以测量了。
有些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电压比较低,可能无法导通LED。

网友C:
如果数字万用表输出电压比较低使得发光管不能导通,串联一节干电池就是了。

网友E:
一般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可以点亮LED,先找到公共端,然后确定笔划,一般LED数码管的管脚都是标准的,可以先参照手册,再实际测试验证。

网友F:
只要不是私家定做的,引脚排列是基本上标准的,到正规的数码管厂家网站上找下就可以了,如果还不放心,再验证下公共引脚就可以了。如果能根据型号找到生产厂家,那就最好了

网友G:
看一下是这个不

网友G:
还有一种公共脚是6 8 9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