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用VC编译上位机程序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0-05-12):
如题:用VC编译控制CY7C68013开发板的LED亮灭时,出现下列错误: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devioct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少了USB通信的头文件devioctl.h,去google搜一下,添加到文件目录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搞了一天了,原理是没有安DDK得缘故,所以出现上述错误!

楼主:
另外,安装DDK之后,还要在VC的工具->选项->目录里添加DDK里面的API里devioctl.h。

楼主:
真是破费周折啊!

楼主:
不过又出现了新的错误:inc\api\hidpi.h(302) :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还请2楼的看看是怎么回事?
API文件夹里有这个hidpi.h文件啊!
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替换,也没见成效啊!

网友B(2016-02-20):
你好,请问能给我讲解一下具体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