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个stm8的利用pwm出4-20ma的电路和程序

楼主(2010-05-12):
20脚那种

网友A:
很简单啊
固定PWM输出频率,改它的占空比寄存器CCR就能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然后接着2级低通滤波就能得到波动很小的直流电压信号。电压信号再转换成电流信号,网上有大把的成熟电路,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