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诡异的放大器接法,求大神们帮助

楼主(2010-05-12):
看图说话。小弟明白前面是一个高通滤波器,但后面放大器的接法是有些非主流,故诚心求大神们的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在线等解答。

网友A:
确定是线性放大器吗?

网友B:
这是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C:
哈哈,负反馈没有画出来。 负反馈比正反馈要反馈的快,in+ 比 in- 收到的反馈小。
所以楼上的答案不对了。
不信让楼主贴全图。

网友D:
贴全图,没有负反馈确实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E:
正反馈的运放只有两种可能用法:振荡电路或者比较器

楼主:
:'(这个就是全图了,后面没有了。

网友F:
怎么可能是全图呢

网友G:
应该是振荡电路,阻容选频,这个图还不算抽象,你看看滤波器电路那才叫晕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全图?那你的电路怎么工作啊

网友I:
开玩笑的么,这是全图。。。
明显C38与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有两条线上去了,
运放的输出端有条线向右出去了…………

网友J:
找一本模电书看一下
应该会有的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K:
那是全图哦 ,明显不是

网友L:
这是个迟滞比较器,473电容值是否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