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R1有什么用

楼主(2010-05-12):
(图片)

楼主:
有和不加会什么样

网友A:
这个上拉电阻值也太大了吧?

楼主:
不是说电阻大水的问题,,,,是加这个电阻和没有这个电阻信号会什么样

网友B:
加了这电阻还能关的死么?

网友C:
加和不加可以分析的……
无非是跟R2左面的电压有关系……
假如R2左面没有信号那么9013应该导通了
假如R2左面是-5V那么9013关闭
这样加R1的作用我想就是为了确保左面没有信号,或信号不确定时保证9013导通

网友D:
给三极管基级提供偏置电流吧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8楼正解

网友A:
加和不加可以分析的……
无非是跟R2左面的电压有关系……
假如R2左面没有信号那么9013应该导通了
假如R2左面是-5V那么9013关闭
这样加R1的作用我想就是为了确保左面没有信号,或信号不确定时保证9013导通 ...
引用 网友C:

但那个单片机能输出-5V啊?所以我认为这电阻应该是10K下拉才正确。

网友G:
提供静态工作点:lol

网友H:
首先你问的有问题,你三极管是做什么的?如果是开关,可以不加!
如果是放大,就得加!作用:提供偏置电压,交流负反馈回路!

网友I:
用来做模拟放大的话,可以叫工作点,不过没见耦合电路,而且电阻也太小了,如果接的是单片机,这个设计师得反省。

网友J:
看这个电路,要看输入输出电路的情况到底如何

网友K:
提供静态工作点啊

网友L:
不加好像也是可以的

网友F(2010-06-21):
基极偏置

网友L:
7楼对的吧

网友M:
好简单的问题啊:lol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因为LZ没说左面到底接的是什么,故只能给它这么形象的分析……
分析电路当然要看输入和输出咯~~~
我只是给LZ按照三极管的基本用法去讲~~~

网友N:
不加的话电流就只流经三极管的内阻,应该还有限流的作用吧,不然基极静态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O(2010-07-25):
为了提供合理的静态基极电流

网友P:
这电阻,看是用作开关还是放大了,

网友Q:
明显是偏置用的,这种偏置是最垃圾的偏置,不推荐使用

网友R:
强上拉,保证可靠导通,估计前面是3.3v的或更低电平,不建议这么做,最好前面开漏的,接弱上拉

网友S(2010-09-15):
给三极管基级提供偏置电流啊
建议了解基本放大电路静态的一些概念

网友T:
LZ不厚道,至少要说明这个电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大家才能分析

网友U:
三极管导通条件:基极正偏,集电极反偏,R1是提供反偏电压的!

网友V:
这个电阻太小,静态工作点,积极偏值电阻

网友W:
这是一个基极的偏置电阻,给基极提供偏置电压,如果这是一个信号放大器,那么加上这个电阻,三极管才能对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X:
要想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必须加,如果不加,基级电压就与集电极电压一样大,会让三级管工作在截至区,就实现不了放大的作用了!!

网友J(2010-11-03):
当R2是接开关类接口时就这样。比如,它是接一个开集(OC)输出(门)。

网友Y:
我也支持15楼

网友Z:
如果是把三极管当开关用的话,那个电阻加上就没用什么意思,或者说是错误的;
三极管做放大电路的话,R1阻值有点小啊,调整合适阻值起设置静态工作点的作用,防止波形失真!

网友AA:
lz模电没学好……

网友AB:
我晕!大家伙的想像力真的都挺丰富的,不过理解力就有点。。。我想版主一定很会悔把电阻的阻值给标出来!

网友AC:
给三极管基级提供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