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双声道喇叭发音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0-05-12):
双声道喇叭发音电路怎么设计?请指点指点

网友A:
有卖的,貌似不简单

网友B:
最烂的TDA2822,音响上用的TDA2030,再好点的LM1875,LM3886等等,注意功率选择,翻对应型号datasheet都有典型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原理吗?

网友A:
原来音响上用的就是双声道,双声道喇叭,单声道喇叭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声道仅仅是比单声道多个喇叭,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叫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单、双声道指的是音频处理系统电路是1、2套。

网友D:
立体声的就是双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