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方案及套件

楼主(2010-05-12):
开关电源设计需求说明

输入电源范围: 70V-90VDC
输出电压:12VDC

输出电压精度: 5%
输出电源纹波: 100mV以内
功率:12W

其他要求:
1、功率MOSFET 不加散热片
2、电路板尺寸尽量小
3、元件尽量采用贴片封装

合作方式:有方案提供者提供电路图及PCB图,元件也由方案提供者提供

网友A:
有体积和成本要求吗

网友A:
而且还没有输出功率的要求?输入端和输出端特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可以做的话会给你一个PCB图,要放在那个PCB里面,以后元件就成你那里买。输出功率12W已经说了,只要你提供元件,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价?

楼主:
尺寸大概是30mm*50mm以内吧

网友A:
市场上现成的DC/DC模块非常多,一般商用的12W可能是几十块钱。
推荐你几个品牌:迪赛,博思达,金升阳,百度搜一下吧,去电子市场也行,多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不过好像几十块钱有点贵了,12W的AC-DC都在10块钱左右,DC-DC还少了交流转直流那一部分,应该不会超过10块钱吧,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B:
是的,成本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帮你。

楼主:
已经找到了合作了,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