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工焊制电路板的去污问题

楼主(2010-05-12):
自己在焊制电路板之后总会在板子上留下一些焊丝里助焊剂的污渍,我每次都是在焊完后用洗板水+牙刷洗,洗过后再有棉布擦,但洗过的板子还是有一层不干净的残留液体痕迹请教一下大家都用什么好的方法。在这里讨论讨论。
     工厂焊接过来的板子是使用超声波洗板的,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A:
好像有专门的清洗剂的吧!

网友B:
洗过,发白,不知道是不是洗板水的质量问题

网友C:
用酒精去洗,用心点。然后再用布去擦干。

网友D:
小板子直接酒精棉擦,
大板子,或者板子比较多,就先不焊那些怕水的,然后直接用水和刷子去洗,然后吹干

网友E:
我记得有个微博震荡的东东~ 可以+酒精清洗~
那个东东好像也不贵~效果挺好的

网友F:
用洗板水洗发白多数是洗板水问题

网友G:
从来没洗过板子
受教了

楼主:
用洗板水洗发白多数是洗板水问题
引用 网友F:

但工厂就没这问题。

网友H:
我们都是用丙酮洗的,然后再用酒精。

网友I:
一般用酒精

网友J:
无水乙醇洗。。

网友K:
无水乙醇是啥?

网友L:
无水乙醇是啥?
引用 网友K:

因为
乙醇 == 酒精

所以
无水乙醇 == 无水酒精

哈哈!

网友L:
最好的清洗液是 无水乙醇+无水乙醚 , 这样,清洗后不留一丝痕迹,这个配方工厂经常用于清洗照相机镜头。

网友M:
无水乙醇+大功率超声波,洗1分钟后吹干,很干净。超声波洗要注意,不小心会损坏晶振的

网友N:
乌龟MM,酒精洗了会发白.

楼主:
无水乙醚,不是迷魂药吗?

网友O:
有专门的清洗剂,如果发白,可能是质量出问题了。

网友B:
回头试试 20楼 配方

网友P:
估计楼主的焊锡不好,我刚从看了下我那些自己焊的板子,基本很干净啊

网友Q:
1、“酒精洗了会发白”那是因为你的酒精里有水! 用工业用无水酒精或者分析纯酒精就会没问题的。

2、老x说过、强调过很多次了:洗板一定的用大量的液体"洗",而不是沾一点点去"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