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05-12):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啊。图中NetD1,NetD2接单片机I/O口,GND为双极性电源地,SGND为负电源,VDD为正电源。

网友A:
NETD1高电平,NETD2低电平:
Q5导通,Q7截止,Q6导通,Q8截止,OUT2=VDD;
NETD1高电平,NETD2高电平:
Q5截止,Q7截止,Q6截止,Q8截止,OUT2高阻态?
NETD1低电平,NETD2高电平:
Q5截止,Q7导通,Q6截止,Q8导通,OUT2=SGND;
NETD1高电平,NETD2高电平:
Q5导通,Q7截止,Q6截止,Q8截止,OUT2高阻态?
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两个同样的电路输出OUT,加一个GND信号,共三个信号控制一个直流无刷电机,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B:
2楼的 才对了。了不起

网友C:
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应该还可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