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BCM5461S的吗?想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5-12):
请问,用bcm5461s,ETH只能通的起10M,100M,1000M只能LINK,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用过这颗芯片,但是没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
1,看看电源是否有问题,在1000link后电压还够吗?
2,确保网口的8根线都画对了?
3,用什么东西测试的,确认一下测试设备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