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想爱你不容易

楼主(2010-05-13):
又是stc下载程序问题,我用max232作电平转换链接com1

前天试验了一下,终于可以用了

哪知今天又试验了,不仅不能下载程序了,而且stc的isp驱动软件还会自动关闭(在冷启动给单片机上电后)

这是哪门子的事儿啊!!

网友A:
软件冲突可能
重新再装下安装版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你的方法,不行的哦:Q

楼主:
单片机出厂时的缺省设置是“P1.0/P1.1”与下载无关,
P3.0/RxD, P3.1/TxD 通过 RS-232 转换器连接到电脑的普通
RS-232 串口就可以下载/编程用户应用程序到单片机内部用户
应用程序区了。
    如果单片机在正常工作时 P3.0/RxD 外接的是 RS-485/
RS-232 等通信电路, 推荐选择步骤4中:
    下次冷启动“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程序

    单片机冷启动后(先没有电,后上电)首先运行的是单片机
系统 ISP 监控程序。系统 ISP 监控程序首先判断是否需要
“P1.0/P1.1”等于“0/0”才可以继续执行系统 ISP 监控程
序。
    如果用户设置了下次冷启动后“P1.0/P1.1”等于“0/0”
才可以下载程序,而下次冷启动后“P1.0/P1.1”不同时为
“0/0”,则单片机立即结束运行系统 ISP 监控程序,软复
位到用户应用程序区执行用户应用程序。
    如果用户设置了下次冷启动后“P1.0/P1.1”等于“0/0”
才可以下载程序,冷启动后如“P1.0/P1.1”同时为“0/0”,
则单片机会去判断 P3.0/RxD 口有无合法下载命令流(有几百
个字节)。如果有合法下载命令流,则下载用户应用程序。如
果没有合法下载命令流,则单片机立即结束运行单片机系统
ISP 监控程序,软复位到用户应用程序区执行用户应用程序。
    如果冷启动后 P3.0/RxD 口有很多“乱码”进入P3.0串
口,虽然系统 ISP 监控程序能正确地判断是不合法的命令,
但是较多的“乱码”会使单片机从“运行系统 ISP 监控程序
状态”变为“运行用户应用程序状态”的时间拉长,造成用
户误认为是复位时间过长。
    设置下次冷启动后“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
用户应用程序的好处是:
    将单片机从“运行系统 ISP 监控程序状态”变为“运行
用户应用程序状态”的时间缩短到 50 微秒以内,此时间可
忽略不计,因为 R/C 阻容复位电路的时间误差是毫秒级的。

    1 毫秒 = 1000 微秒。

    大部分用户选择单片机出厂时的缺省设置
        ——“P1.0/P1.1”与下载无关就可以了。

楼主:
P1.0/P1.1    不就是普通的io口吗?在这里到底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这一大段话什么意思啊??看得很迷惑

网友B:
一个下载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C: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限制HEX下载的开关。本意是来防止串口乱码,造成误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低电平允许下载时吧

楼主:
刚刚又检查了一下电路  ,电路正常
反复试了几次,终于又恢复正常了

电路还是那个电路 真是无语了

网友B:
XC866是这样的(监控程序是不可能擦除的)
首先启动PC ISP程序(同时启动超时控制),然后复位MCU,MCU首先进入ISP监控程序(也有超时),接收PC命令,正确即烧写,否则退出.....

网友D:
说得复杂了一些但还是值得赞扬的 心细才能出成果

楼主:
现在正常了,能下载程序了

但偶尔还是会出现问题 ,即冷启动后isp软件会莫名地自动关闭

楼主:
不知道这是**作的问题还是stc的问题

网友E:
stc很好,我一直用着没问题

网友F:
wangzk发表于 2010-5-13 08:1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打印楼主: STC,想爱你不容易爱你, STC又是stc下载程序问题,我用max232作电平转换链接com1

前天试验了一下,终于可以用了

哪知今天又试验了,不仅不能下载程序了,而且stc的isp驱动软件还会自动关闭(在冷启动给单片机上电后)

这是哪门子的事儿啊!!

模块电源《常见故障分析》免费下载!——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最低价,规格齐全,工业级8051单片机---台湾笙泉科技有限公司?????????????????????????????
这样诋毁人家也行?

楼主:
楼上的想说什么呀

网友G:
wangzk发表于 2010-5-13 08:16

STC,想爱你不容易爱你,  ......

全球最低价,规格齐全,工业级8051单片机---台湾笙泉科技有限公司?????????????????????????????

这样诋毁人家也行?
引用 网友F:

pa2792 误解 wangzk 了
前面是wangzk的发言,后面是 二姨家的广告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你用那个系列的

我用STC89C54

冷启动时,P1.0,P1.1的电压必须是低电平,否则不能下载!

如果电路中,你其他电路用到P1.0/P1.1的,而且带有电压的(好像大于1.8V吧),可能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F: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他是卖IC的。

楼主:
:lol楼上的王先生 ,你好呀

曾有人误认为我是王注册会计

wangkj是王会计:lol

楼主:
[:lol楼上的王先生 ,你好呀

曾有人误认为我是王注册会计

wangkj是王会计:lolb] 23# wangkj

网友I:
我今天使了STC12系列的烧录器
感觉还行

网友J:
stc 在中国量还是很大的,价格便宜。

网友K:
呵呵我用sTC感觉还可以

网友L:
USB下载还是串口下载?上次碰到个USB下载的,软件也经常关闭,因为驱动版本太新了

网友M:
用了整整一年,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N:
我也做了N次了,那烧写器

网友O:
呵呵,这个情况的确存在,整的软件如果经过详细的兼容性测试,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不过您如果使用官方提供的下载编程器和官方USB转串口线来下载,成功的机率为提高很多。

网友P:
多半是复位电路不可靠

网友Q:
回答我看得很纠结,不甚明白

网友R:
哈哈  纯属巧合!

网友S:
我也老遇到程序(没问题)不容易下进去。老换kell软件和STC-ISP软件,不过发现和P1.0和P1.1关系多。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T:
语言很激烈

网友U:
你用的USB串口吧?

网友V:
一会儿能下,一会儿不能下,可能硬件上有问题吧。我用的好好的啊,宏晶提供的下载版。

网友W:
曾今也出现过LZ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保证冷启动时P1.0和P1.1为低
反正我用STC的时候,这两个脚都不用的,算是废了
懒的在电路结构上动脑筋的人:lol

网友X:
有些232芯片有问题,在没电源的时候,也会有电压返回,虽然只有0.xV,但有时,上位机的232芯片如果能把这个小电压转成信号,就会在数据线上不停地有数据,导致上位机的下载程序不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我在PHILIPS,STC上都遇到过。
有些转口的设备,如USB,网口的,时序上会有较大的延时,也会下载出错(我猜可能是上位机的时序超时)

网友X:
再说几句
我本来是用MAX232的,都有这个问题,有时要断电很多次才能下载
后来用了SP的,这个问题基本都没有了
注意我不是托啊,,,,,

这是什么社会啊,发个言都要要先声明不是托

楼主:
回复 网友X:
经验之谈!!很好啊!!

网友Y:
很简单的,先不上电,点下载然后上电

网友Z:
不是说STC很稳定吗

网友AA:
玩了几下,感觉一般,特别是编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难烧。时而正确,时而出错!

网友AB:
STC便宜,像我这种穷人就只能用STC学单片机

网友AC:
STC下载基本可以   但是偶尔下载程序时会使电脑蓝屏 重起

网友AD:
我现在都改用MPC的了

网友AE:
吼吼 ~!  来转转  www.dzck.net   http://www.dzck.net  可以来我们网站看看哟

网友AF(2010-07-12):
换台PC试试,估计是-的WINDOWS的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