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过来呀

楼主(2010-05-13):
各位大侠,在下有一问:如果有一个完成的PCB文件,如果所有元器件和覆铜全部丢失网络名,原理图是有的,但是又不想重新画线覆铜,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不知道阁下用什么软件

网友B:
这个比较困难了,建议重新画把,参考原来的图
还有个办法,你把器件标号先手动标记好,然后导入网络表,只要器件标号对的,器件所在的位置就不会变,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鼠标慢慢点线了,从器件的焊盘开始点,点一下,点中的线就直接添加了网络,依次类推。板子小还好办,板子大了,建议重画。

网友B:
忘了说,软件是protel99

楼主:
:(结了吧  老有几个红色字体在我名字旁边闪

网友C:
原理图重新装入网络,在PCB文件中点Design打开Netlist manager点击左下角的Menu打开下拉菜单,选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