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数组问题..

楼主(2010-05-13):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table[]={0xf0,0x0f,0xf0,0xf0,0x0f,
0x0f,0x0f,0x0f};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
  P2=i;
  P0=*table;
  delay_ms(2);
  table++;
}
  }
}

数组名 是个地址..然后我把table++ 是不是就是数组第二个元素的地址?为什么编译说tabel++有错误呢?

网友A:
什么错呢?

网友B:
table确实是一个指针 但是一个常量 不能改变其值
unsigned char *p = table;
p++;

网友C:
table不是变量,当然不可以++
是个常量(固定地址)

楼主:
哦 知道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