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

楼主(2010-05-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本身没有什么限制
只是现实中,如果同时做串口又做IO会相互影响

楼主:
其实做IO口只是一个扫描作用,符合条件了就马上转为串口,那我应该怎么设置呢?
也就是在做IO口时哪些串口寄存器不应该设置,或是直接使REN=0即可?

网友A:
还要怎么样解释呢
只要不冲突,随时可以做IO或UART,冲突也可以做IO或UART,只是这时可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根本不要做任何设置(标准51),只要你确定此时没有UART操作就可以做IO

楼主:
好的,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