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你可能从没想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低通滤波转折频率了。
若是转折频率非常高,高于矩形波的某些较低次谐波频率,那么这些较低次谐波不能被滤掉,而较高次谐波会受到衰减。若是转折频率很低,低于矩形波频率,那么矩形波也会被衰减。

网友B:
在RC低通滤波电路中,如果把电容取得比较大的话,方波经滤波后得到一比较平滑的直流

网友C:
滤波器设置得当,是可以把高次的谐波减小到一定范围的。
我在设计中就用到了用方波来产生正弦波,关键是看你对滤掉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全部没有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减小到一定程度,只要不影响你的工作就行。

网友D(2010-06-21):
肯定会滤掉,所以要根据你的需要决定留到第几次谐波。一般5次应该够了吧。
这个问题是一定会考虑的,所以楼主你的题目不合适。

网友E:
还用说吗?当然是正弦波.在实际工作中滤波器经常用作方波变正弦波的整形使用.当对正弦波纯度(谐波分量)要求高时用无源滤波器要优于有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