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救方法?

楼主:
桥臂取样忘记加隔离电路:L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补救,以此根据输出求得Rx的值?
电路图如下:

网友A(2010-05-13):
还是修改电路吧,这样能计算出来,不过电桥的性能肯定受影响。

网友B:
咕~~(╯﹏╰)b

OPA2335换引脚合适的仪表放大器。。。。。成本刷刷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