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胜利万用表,不超过400RMB,

楼主(2010-05-13):
请推荐一款胜利万用表,不超过400RMB我在胜利的官网上查了一下,觉得VC9808+,VC9806+, VICTOR 88C, VICTOR 88D几种好像都差不多啊,不知道选哪种好?请用过的朋友给给建议。感谢。

楼主:
如果有其他品牌的,400RMB以下性价比好的也行,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楼主列出的4个表中有2个是3位半的,另2个是4位半的,这还差不多呢?价格上可能差不多吧,400可以买2个表了。

网友B:
只有VC9806+是四位半的。

有400块钱预算的话,可以买到FLUKE的了,——当然是三位半的,四位半的要八百多。
注意认准牌子和质量哦,可千万不要买个假的哦~:)

PS:
仿胜利、优利德的也很多很多,所以不要贪便宜。:lol

网友A:
LS:88D也是4位半的

网友C(2010-07-15):
买表不但要看品牌还要看指标,最好卖自动量程的数字万用表,功能要多一些。如测量频率、占空比、电容等,电容的量程最好大于100微法。检测二极管的开路电压要高一些,至少在3V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400块,可以买费斯泰克了,要不然就是fluke.

网友E:
推荐FLUKE 15b,350好像

网友F(2011-03-04):
F17B也差不多这个价。更好用。

网友C(2011-05-20):
fluke15B、17B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只有1.5v,对有些发光二极管、热敏二极管无法测量,因为这些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比较高。当然这两款表的电源也较低,只有3v,两节5号电池。购买时要考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