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总线环回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高手,stm32在环回模式的时候,芯片管脚上能否看到变化的电平信号?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正常,收发都OK,但是管脚上看不到电平信号
是否该模式只在芯片内部进行信号传递,不在外部反应?

网友A:
stm32 CAN总线环回模式,如果不是使能了silent模式位,可以看到变化的电平信号的

楼主:
现在环回程序收发都OK,就是量外部口线没信号。很是奇怪...

网友B:
外部口线是什么意思,如果在正常收发肯定是有波形的

网友C:
CAN的环回模式是个什么模式,之前没用过,自发自收?那应该需要双CAN吧

网友D:
你是静默回环模式吧?

网友D:
静默环回模式

网友E(2010-10-31):
loopback是内部电路测试,信号不会加到管脚上的

网友F(2011-06-2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这个是loopback模式。根据参考手册,loopback模式时,信号会加到引脚上啊!

网友G:
信号不会加到管脚上?应该不会吧

网友H: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H:
在线等待。。。。。

网友H:
我搞了两天了,内部收发没问题,就是TX脚示波器测不到信号

网友I:
楼主现在有信号了没?

网友I:
楼主加我QQ交流下 306629005

网友J(2011-07-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纠结

网友K:
日我也是

网友L(2013-05-18):
引用 网友H:
我搞了两天了,内部收发没问题,就是TX脚示波器测不到信号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网友M(2013-08-12):
这问题还没结论?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三块板子,其中两块可以互相通信,第三块只能收不能发;环回模式可以正常工作,环回模式非静默状态也可以自收自发,但是其他两块板子收不到。三块板子控制器均为stm32,但CAN驱动器各不相同,怀疑是不是驱动器的问题,各位遇到这个问题两块板子驱动器相同吗?

网友M:
不能通信的板子驱动器为TJA1040,能相互通信的两块一个是VP230,一个是PCA82C250

网友N(2014-07-02):
8楼正解

网友O(2014-09-29):
有人搞定了么

网友P(2015-11-20):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环回模式可以出数据,正常模式不能出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