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82C250通电后特别热!请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10-05-13):
我在做CAN通信的毕业设计,功能是一个板子发送数据一个板子接收数据,程序是老师给我的应该是对的!可下载好以后就是不能通信而且PCA82C250通电后特别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人指导一下!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检查PCB设计以及焊接是否有问题,另外,如果器件不是新的就不能排除器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就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我的电路图有问题!器件都是新买的应该没问题的!请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B:
CAN总线是要加匹配电阻的!

网友B:
哈哈。。没看到后面120!!

网友C:
只看这部分,82c50那部分没什么大问题,唯一的问题是RS是要接斜率电阻的,是不能悬空的,接地或者接电阻再接地,阻值取决于通信速率
但是RS悬空并不会导致82c250发热,
要么是芯片买到假的了
要么是PCB上的焊接有问题
要么是两板子之间连线有问题

网友D:
发热的,可能是你买到假了。
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选择了高速的,应该是82c250买到了空心的。
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