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0-05-13):
谢谢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
第一级运放是做为放大,输入信号V1是0~0.4V,放大倍数是11倍是吗?
第二级运放是作为电压比较器,希望在V1为0V时输出0V,在V1是0.4V时输出是大于17V,可是我的测试结果不能达到要求。
在V1是输出0.4V的时候,Vout1和VOUT2都是1.6V左右,着是为什么啊?

网友:
期待答案  也要学习

网友A:
R3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B:
是用5脚进去的电压和R5,R6对24V的分压做比较么?那当Vout1=4.4V的时候,Vout2应该约为0吧?

我也是来学习的,说错了请勿见怪……

网友C:
首先R5,R6是不是接反了??第二个功放看起来有问题!

网友D:
同意5楼

楼主:
en ,5楼,没错,现在就是希望能得到24V,可是结果不对

网友E:
去掉R4,把VIN2-的电压定在1-4V之间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的问题解决了,
电路是正确的,只是我的思路错误了,换了个方法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