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117可以不用钽电容吗?

楼主(2010-05-13):
深圳产的1117,说明书上推荐用钽电容。用一般的0805贴片电容代替可以吗?钽电容很贵,而且有正负极的说。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用陶瓷电容可以,但要用X5R,或X7R的

楼主:
UP一下
那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呢?貌似陶瓷电容也比较高级

2# acute1110

楼主(2010-06-13):
好,板子我已经做完了,使用的芯片为AMS117,接22uF电容0805封装,运行一切正常。
估计主要还是需要的电流小吧。至少说明用一般的无极性电容在某些时候是可以的。
等分数凑够就结贴~

网友B:
不是一定要用吧,否则不成了捆绑了吗

网友C(2025-07-17):
1117需要用钽电容,主要是因为钽电容的ESR比较大,环路稳定性比较好。
用陶瓷电容,串一个几百毫欧的小电阻也可以。
1117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我也想找现在有没有不需要钽电容,功率差不多的LDO。钽电容又贵又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需要用钽电容,主要是因为钽电容的ESR比较大,环路稳定性比较好。
用陶瓷电容,串一个几百毫欧的小电阻 ...

用ZLDO1117,支持低esr贴片电容,我试过带载输出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