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大侠,

1.能否将PCI-E x8拆分成8个PCI-E x1使用?

2.能否说明原因?

楼主:
看来目前做这个的人不多哦

网友A:
没有做过,能否将PCI-E X8的信号定义发出来看看,理论上只要软件能分别设置这8路PCI-E就可以分成8个Pci-e来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芯片做的?

网友C:
应用上来看
可以!

楼主:
应用上来看
可以!
引用 网友C:

x8采用了字节拆分,如果拆做8个x1,这块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