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指针和数组 字符的指针的区别

楼主(2010-05-13):
结构指针 和  普通的数组指针的区别是啥
struct FAT_Item
{
unsigned char Item[4];
};
struct FAT_Item  Fat_list;

unsigned char *p;
p=& Fat_list;

是不是p[0]的值就相当于item[0]里面的值

结构的地址转赋给(unsigned char *p)不用强制转换么?

网友A:
很明显,结构指针就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字符指针是指向字符地址的指针;
两者是不同的(当然,所谓的不同也只是相对于C而言,在汇编中它们没什么区别)。

struct FAT_Item
{
unsigned char Item[4];
};
struct FAT_Item  Fat_list;

unsigned char *p;
p=& Fat_list;              /*  这应该要强制类型装换吧,难道你能编译通过?*/

转换后 p[0] 是Fat_list结构中第一个字节的值,按照你这结构,也就是Fat_list.Item[0].

网友B:
你的 yixiafat32 作得如何了啊?

网友B:
  1.         +-----------------------------------------+
  2.         |振南电子 原创程序模块 znFAT文件系统 5.13 |
  3.         +-----------------------------------------+

  4.   此源码版权属 振南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5.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请勿将znFAT用于商业目的,现已发现有出卖znFAT开源的相关资料代码

网友C:
我有上传一份指针的资料,建议你下载来看看,不是我写的,也是我很久意见在这个论坛收集到的。

楼主:
我编译通过了

楼主:
我是看过  你的程序  但是本人只是研究不做商业用途

楼主:
还有就是我要是抄袭的话  我直接就用了  我还费劲的研究你的程序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