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入门问题 29466PGA的 谢谢

楼主(2010-05-13):
PGA, LED, se, pi, ST
请问,我在做毕设,现在用designer添加了PGA模块和LED7SEG模块,想用LED显示PGA的电压。如何编辑main函数 谢谢。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t i;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LED7SEG_1_Start();
    PGA_1_Start(PGA_1_MEDPOWER);         // Turn on PGA power
    while(1)
    {
     i=PGA_1_iGetData();   这不正确 。麻烦了
     LED7SEG_1_DispInt(i,1,4);
     LED7SEG_1_DP(1,1);
    }

}

网友A:
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datasheet.
模块datasheet里面有Sample code

网友B:
PGA_1_iGetData();
这个函数具体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想从PGA里取出数据,直接在LED上显示。

楼主:
谢谢。看相关Datasheet了,好像PGA就没有取出数据这项功能。

网友C:
现在做毕设?不晚吗?

网友D:
ex... BYTE XXXX;
i=XXXX;

网友E:
2楼老兄什么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