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72MHz 解码jpg文件很慢

楼主(2010-05-13):
我用STM32 控制一个320x240的 TFT屏,需要显示jpg的文件,感觉刷整屏的时候速度很慢;显示bmp文件时刷整屏的时候就很快。STM32是不是不适合解码jpg文件呢?

网友A:
有很多因素制约,这要看你的要求:文件大小、算法的速度效率、缩放的算法速度效率、刷新的效率、软件的优化程度,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解码jpg文件刷整屏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刷屏的过程。
jpg文件包含320x240个像素。
显示bmp文件刷整屏的时候就感觉不到刷屏的过程。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文件太大造成的

网友C:
就像香主说的,和你的软件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不知香主是否有相关的例子让我测试一下呢?
谢谢

网友D:
我用STM32 控制一个320x240的 TFT屏,需要显示jpg的文件,感觉刷整屏的时候速度很慢;显示bmp文件时刷整屏的时候就很快。STM32是不是不适合解码jpg文件呢? ...
引用 楼主:

解码320x240的JPG,感觉刷整屏的时候速度很慢,比如每秒5帧,应该是正常的。
如果每秒1帧,那应该还有改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