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厚度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大侠,用protel99se 画好PCB后如何设置其厚度,谢谢了

网友A:
不用设置,和做板的厂家说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填写PCB制作单,内容包括,铜箔厚度,最小线宽,表面处理方式等
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十分感谢!

网友C:
看来发GERBER文件是比较标准的吧?
我每次都是*.pcbdoc+PCB制作说明单.

网友D:
发GERBER 数据的时候,标明 数量,工艺,ETA 时间等等参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哑光色跟黑化工艺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同8L 想知道。

网友F:
呵呵。。我发板子时,铜箔厚度我都没给,哑光色跟黑化工艺 没描述。其他的和3L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君何故**的笑?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们厂在哪边?

网友E:
网上查了一下

黑化的作用: 钝化铜面,以避免或减少层压时高温高压条件下造成的不良氧化或其它污染;增强内层铜箔的表面粗化度,进而增强环氧树脂与内层铜箔之间的结合力

楼主:
16# andy2003hu    哪里有黑化?

网友H:
板厚要求

楼主(2010-07-05):
谢谢大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