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复位问题

楼主(2010-05-13):
我使用的是PIC16F882,设置为内部复位方式,MCLR复位脚作输入口使用,人的手随便碰到这个脚,单片机便会复位。

网友A:
如果MCLR用作输入脚,必须接钳位二极管到VDD,并且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详细看看资料吧

楼主:
如果MCLR用作输入脚,必须接钳位二极管到VDD,并且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引用 网友A:

MCLR复位管脚,已经配置为输入口了,那单片机复位自然就采用芯片自己内部的复位电路了,而MCLR管脚与复位电路没什么关系了吧,为什么,这个脚的干扰还会引起单片机复位。真想不明白啊。如果这么容易就引起干扰的话,microchip公司怎么不把这个脚直接作为复位脚,不能作IO口用。有没有哪位大侠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网友A:
MCLR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烧写时必须提供VPP高压,为了适应此功能,MCLR脚上没有设置钳位二极管,并且也只能用来做输入用,而且即使你已经设置了MCLR脚用来做I口,为了可以再次编程,当有VPP进MCLR时还是会进入编程状态,而一旦进入编程状态单片机就会先复位并进入编程模式,退出编程状态也会导致单片机复位。这就是实际使用中为什么要接钳位二极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