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MHZ的DDR系统布线这样有没有什么改进的余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13):
时钟线没有严格对称,经过终端匹配电阻后间距发生变化,阻抗突变
数据线最长与最短差一倍多,没做等长,166的时钟上升时间已经小到0.5nS
如果是两层板,信号无参考平面,传输线阻抗无法控制

楼主:
2层板子,成本限制

网友B:
好多线宽突变的地方啊……

网友A:
两层板你能跑起166M的DDR.....

网友(2014-01-14):
请问楼主,用的PADS软件吗?DDR是什么芯片?我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C:
bot层在DDR下面的走线处理好,我个人觉得2就是2层166的单芯片DDR也是可以跑的

网友D:
研究一下

网友E:
2层板可以跑ddr 但最好控制下阻抗,因为2层板阻抗是靠伴随地做参考的。你这个都没包地,的看样子像是4层板的走线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