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l 99se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请问各位达人:我在protell 99se中原来画了一张原理图,所用的假设元件A封装为a,元件B的封装为b,现在我要把A封装改为c,B的封装改为d,除了一个一个该之外,能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有,,双击要改的元件,选择global

网友B:
全局修改。

楼主:
好的,回去试试

网友C:
全局修改只能改为统一的, 可以通过设置把一类或一部分的封装或其它属性全部变换为同一个, 但如果需要修改的元器件的封装各不相同, 那只能各自分别对待了

网友D:
在PCB中,点击生成库文件,软件会把当前PCB图中所用的器件生成一个库文件,打开那个库文件,找到封装A,把A 删除,把C贴入,或者A和C相差不大的话,直接在A上修改,改完后,点击更新 ,此时你的PCB文件中原先A的封装就全部改为C的了。

网友E(2010-07-13):
我是新手啊  大家懂得好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