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对管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大侠,场效应对管上面有干扰,pk-pk 大约10mv,很不干净,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掉?
PS1:关掉电源,此干扰在示波器上还是能够看到,应该不是电源的纹波干扰,也应该不是前面的电阻电容充放电引起的。
PS2:输入点短路,此干扰在示波器上还是能够看到,应该不是前面信号源引入的。

是不是是场效应管本身的呢?看datasheet上,很小的,没有这么大的啊。

PS3:大家能不能给我再推荐一个速度更高的的场效应对管,要求低噪声,且带宽越高越好,大于10MHz吧。

网友A:
关闭电源都有的话,那肯定是外来的干扰。试着屏蔽一下。

楼主:
补充一点:电源用的是正负12V蓄电池,然后用7805和7905转换成了正负5V

楼主:
另外:我怀疑此2N5199的带宽在1MHz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在低频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干扰,而且信号还处于放大区,在1MHz以上,信号基本上维持在原信号的大小或者更小,放大作用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应该是场效应管的问题吧。

网友A:
Q1A的栅极缺少直流通路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今天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是电路板旁边的台灯引起的,估计是台灯里边的线圈的干扰,关闭台灯就ok了。

网友A:
呵呵 还是我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