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电磁手写板

楼主(2010-05-13):
最近想了解平板电脑用的触摸屏,应用较多的技术好像有电容式,电阻式,电磁感应几种技术,像ipad、iphone的电容触摸屏就得到很多人喜欢。

以前其他品牌的平板电脑应用了电磁感应的技术,就是有电磁手写笔那种,不知哪位大哥比较了解此技术的出来说说它的优缺点。此技术发出的电磁波会对电子系统造成多大的干扰?或电子系统对触摸屏本身又会造成多大干扰?

问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单纯一个电磁手写板很好的1k多2k也就有交易,但把电磁手写板和液晶屏结合成一个产品的话售价要1到2万元,远远大于单纯一个液晶屏+触摸屏的售价,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电磁触摸屏加到电子产品里面后互相之间的干扰比较难解决?或电磁干扰给定位精度造成麻烦?  各位可以查下wacom或汉王的产品价格

各位大大帮我分析下

网友A:
电磁手写板、电容及电阻手写板手写笔原理
发布时间:2010-04-25 11:34:10   点击率: 44

手写板主要工作原理
        从单纯的技术原理上,手写板主要有分为初级的电阻压力板、电容板以及目前最新的电磁压感板。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电阻板最古老,而电容板则夹在电阻板和电磁板的中间,虽然技术不算太老,但也基本被淘汰了,而电磁板则是目前最为成熟的技术,从其销量上可以看出,基本上已经被市场所认可了。

        电阻板:被称为最原始的手写板,原理是利用手写板表层的两层电阻薄膜构成,其中上层的电阻薄膜是可以稍微变形的,下层是固定的电阻薄膜。手写笔触压上层电阻薄膜并使之变形,然后与下层的电阻薄膜相接触,进而就可以判断出手写笔的位置。这种手写板工作原理简单、成本较低,但是由于手写板要通过感应薄膜变形才能正确判断位置,因此在使用时用户必须用力较大,这样使用起来会感觉较累,同时对手写板的寿命也有较大影响,所以很快就被淘汰了。
        电容板:用来取替电阻板的电容式的产品,然而,基与工作原理与电阻式压力板基本一样,主要是通过手写笔向基板施加压力时,电容值的改变来定位手写笔的位置,因此它使用起来也不太方便,而且产品的寿命较短,书写出来的笔画也没有粗细浓淡的变化,所以也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电磁板:这是目前最为先进和流行的技术,这种手写板的表面有一块电路板,当电路通电之后便回在手写板的上方产生一定范围内的磁场,同时,手写笔的笔尖也有一相应的磁场,由于电磁波的传导非接触性,致使我们使用时即使笔尖没接触到手写板也可借由磁场的相互感应来定位,当笔尖接触到手写板的表面就会自动进行软件识别,从而达到手写输入的效果。

手写设备一般分为手写板与手写笔两个部分
       电阻压力板电容板类手写板由一层可变形的电阻薄膜和一层固定的电阻薄膜构成,中间由空气相隔离。由于手写要通过加力、感应薄膜变形才能够正确地判断位置,在实际使用时用户会感觉较累。同时对手写板的寿命也有较大影响,此种技术的产品市场上已不多见。
     电磁板是目前最为先进和流行的手写板,在这种手写板的表面有一块电路板,当电路通电之后,便会在手写板的上方产生一定范围内的磁场。同时,手写笔的笔尖也存在着相应的磁场。由于电磁波的传导属非接触性,使得在输入时即使笔尖没接触到手写板也可借由磁场的相互感应来进行定位,当笔尖接触到手写板的表面时就会自动进行软件的识别,从而达到手写输入的效果。电磁板是目前最为成熟的技术,特别是其最高1024级压感,已经能够描绘出比较接近真实的效果了。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购买电磁板类手写板是最为明智的,笔者在下面的导购中也全部针对此类产品。
  除了手写板,手写笔是手写输入设备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手写笔分为有线笔无线笔两类。在手写笔的设计及原理上,又可简单地分为有压感和无压感两类,有压感的手写笔可以感应到笔在手写板上的力度,从而产生粗细不同的笔画。有了压感能力之后,用户就可以把手写笔当做水彩笔、钢笔、毛笔来进行书法书写、绘画或签名等。目前这种压感技术最高为1024级,主要用在专业绘画方面,而普通家用产品的压感也达到了512级。所谓的512级压感,就是利用手写笔的笔尖从接触手写板到下压100克力,在约5mm之间的微细电磁变化区域中区分出512个级数,然后将这些信息反馈给电脑,从而形成粗细不同的笔触效果。理论上来讲,压感级数越多,就越能够体现书写或绘画中的细节部分。

楼主:
贴几张图片看看,压感技术不是造成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原因,我其实最希望了解的是电磁干扰部分,看过一些平板的拆解,触摸屏后面还多出一块电磁屏蔽板,总的来说,电磁手写技术用在平板电脑还是很少的,惠普或富士通的有些型号就是带电磁手写技术的,但价格超贵,我觉得奇怪的是一旦加上此技术的电脑就价格暴涨,应该不是市场定价策略的问题吧,

楼主:
tyw你好 说说  电磁手写板的 有关电磁干扰的问题,小弟搬凳子

网友A:
这种电磁场强度不是很大的,价格高低与分辩率,幅面大小有关.
有里有报价
http://product.pconline.com.cn/digitizer/

楼主:
不知有没留意到你所指网页的价格?液晶屏加上手写板变成手写屏后价格都暴涨,远远高出两者之和,

手写+液晶屏  337.9×270.3mm   WACOM PL-720液晶屏(17寸)  笔压感级数:512   报价23000
手写板       487.6×304.8mm   WACOM 影拓ⅢPTZ-1231            笔压感级数:1024   报价5300

几乎所有参数后者比前者还要高 但这种价格极其怪异,另加5k可买到上好的17寸液晶屏了吧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价格的差异??  不解.....

网友A:
新卖点斩泥木商量,哈哈

楼主:
但都是新货的报价啊,要斩一块斩啊,我查过淘宝的报价,大概和我上面的所说的一致,,你认为不是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的价格差异?

网友A:
就象LCD有点距指标,图形输入板也有密度(线数)指标,价格等级会差距很大.

楼主:
tyw说的比较牵强,比较精确度,分辨率,读取速率、等参数、可发现你说的并不是原因所在。

楼主:
顶下,哪位大哥帮忙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