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容性负载不谐振

楼主(2010-05-13):
传输磁环的输出端的负载是个20nf的大电容,使传输磁环变化器的输出频率及峰峰电压值发生改变。
如何避免?
补充:因为磁环变压器的输出端的参考地要接入直流偏置,所以到图中A,B端不能串联额外的电容。

我考虑的方式是,利用磁环初级串联谐振,从磁环变压器次级得到高峰峰值电压。但是AB端不是纯阻性负载,所以加上后会影响磁环变压器的输入及输出。

请大侠们看看,我的问题属于哪方面问题,是匹配的问题,还是单纯的LC谐振问题,好找准解决方向。
感谢大家给点指导性建议

楼主:
哎,大家都忽略我的帖子了。是人品问题吗:'(

网友A:
要一个系统不谐振,有两法:1)增加阻尼(尽量多的吸收掉被储存的能量),2)激励信号频率远离系统的谐振点(可以改变系统特性或信号频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楼主:
要一个系统不谐振,有两法:1)增加阻尼(尽量多的吸收掉被储存的能量),2)激励信号频率远离系统的谐振点(可以改变系统特性或信号频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点棘手的是,还想在磁环传输变压器的输出端得到比较高的正弦峰值电压。磁环变压器的输出次级跟其负载电容构成了一谐振电路,对频率有选择。

网友A:
既然要选频,就得利用谐振,又为何要避免它呢?

适当控制好系统的Q值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老师,发短消息给您了,不知道收到没有

网友A:
收到,已复你。

楼主:
再顶顶,不行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