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6个数码管,将P0口接abcdefg,将com端直接接到P2口,当P2为低电平时数码管亮,

   这是我原来的想法, 好 ,下午去问老师,老师说这样不行,首先,输出电流不够大,数码管不会亮,第二,就算电流够大单片机灌电流没有这么大,要烧单片机.他说玩玩可以,做产品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的abcd连P0然后通过三极管接地的连接方法只适合实验用,做产品就不行咯?

   我想请问各位大神的问题是,
   1.1个数码管正常电流多少ma?
   2.6个数码管动态显示需要多少ma?我在问老师的时候他提到一个能量守恒,他的意思是电流要乘以6,我不能理解,是不是错的?或者是我听错了?
   3.6个数码管静态显示,如果需要的电流乘以6,那我可以理解..
   4.关于uln2003的问题,曾经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p0接abcd,公共端接uln2003,然后再连单片机,那么在这个电路中,uln2003是做电流放大作用的呢,还是做吸收电流的作用.
(吸收灌电流).如果做灌电流,那么也就是说前面还是要加电流放大的相关芯片咯?
    5.我去看74hc573的资料和uln2003的资料,好,上面写着,573每个PIN输入电流20ma,输出每个35ma,很大么?不大呀.uln2003更加看不懂,输入电流25ma,难道输出有500ma??那我们老师怎么说他可以接受500ma的灌电流?如果是电流放大为什么加在反向端?反向段可以放大电流??我不能理解,在abcd里放大电流我到还可以理解.
    6.数码管限流电阻加多少?怎么算的?

网友A:
灌电流一般可以的,但最好接驱动

网友B:
1、你老师说的对。
2、楼上网友说了,最好接驱动。有关如何连接,在网上可以查到非常详细的电路资料。

楼主:
那三极管到底有没有放大作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

网友C:
三极管驱动起的是放大电流,三极管驱动的时候要看是共阳还是共阴的数码管,一般用的多的是共阳的,共阳的采用PNP三极管接公共端,共阴则是NPN的三极管接段码端。要这方面的资料可以Q我384029082

网友D:
"那三极管到底有没有放大作用", 这样的问题也要问.

简单的讲一下:
*) 一般数码管LED 正常电流从 4 ma 到 20ma 以上,更大的电流亮度增加不明显。 高亮度数码管可以更高。
*) 动态显示, 可以承受更大的瞬时电流, 以获取足够的平均亮度。 电流要乘以6, 意味着1个数码管 24ma 以上。
*) "灌电流没有这么大,要烧单片机", 烧不至于, 灌电流大了,端口电压自然会上升,进而抑制电流, 这就是驱动能力.
*) "如果是电流放大为什么加在反向端" ,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驱动电路不是放大的问题。
*) 数码管亚降1.7V或 2V,驱动压降0.2V可以忽略。(5V - 2V) / 20mA = ...

网友E:
7楼的兄弟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