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太阳能给锂电池在线充放电的管理芯片

楼主(2010-05-13):
寻太阳能给锂电池在线充放电的管理芯片,谢谢了先

网友A:
我不是供货商哦,哈哈

2.30元/只

如源科技郑先生/张**
Address:深圳市宝安区28区大家好工业园B栋4楼
TEL:0755-27570189 13926525537
FAX:0755-27570189
QQ:1151085686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够前端光伏输入,电池边充电我后面边用电

网友A:
没错,是这样用的.
D1,D2用来切换太阳电及蓄电池,谁电压高就用谁的电,只要有太阳电(本案要>4.2v)就充电,多余电能流向系统.没太阳电了,蓄电池就自切换到系统.太阳板电流要>充电限流,才能边充边用哦.可调节那个6.8k电阻来适配.

网友B:
用锂电池时二极管上的压降很可观

网友C(2011-02-14):
可以加个升压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