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51之端口控制和上拉控制寄存器如何定义?

楼主(2010-05-13):
关于51系列的IO口可以这样定义:sbit CLK=P2^3;
但是如果用IO口控制寄存器或者上拉寄存器,则不可这样:sbit CLK_CTL=P2CR^3;或sbit CLK_PULL=P2PCR^3;
以上两条指令都报错: 'P2CR': invalid base address, 'P2PCR': invalid base address
请问这是为何?

网友A:
这个您要仔细看一下规格书的SFR寄存器,像P2CR,P2PCR等寄存器是不可位寻址的,因为不能直接用SBIT定义

楼主:
明白了,结贴

网友B:
版主解释的真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