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板上STLink的工作指示灯插上USB是亮的吗

楼主(2010-05-13):
最近拿到一块三合一板,用MDK4.1无法连接,观察STlink板上有个LED,插上USB就亮的吗?还是要连接上?

网友A:
最新的STLINK的LED灯只有在进入调试状态时,才会点亮。USB连上不会亮的。

网友B:
除非那个LED是电源指示灯

楼主:
那个LED接在IO口上,感觉是调试才亮最有可能,所以才在这里提出确定一下。
出错提示: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
现在正在下载IAR了,安装试试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升级了STLink的固件,此问题解决。

网友C(2014-12-03):
引用 楼主:
升级了STLink的固件,此问题解决。

朋友,你在哪里升级,如何升级固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