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对AD采集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0-05-13):
小弟从学校出来实习,现在在公司做一个时间继电器的项目。电源部分为变压器降压、桥式整流滤波后7805稳压输出。现在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在测试时间继电器的时候,让一个交流接触器线圈并接220交流,并且反复使交流接触器线圈通断电,在通断比较频繁时,AD采集就出错了,但过了一会儿AD采集又变正确了。
AD采集为下图,采用的是电阻分压。

希望高手能指点下小弟!

楼主:
自己顶下,有人讲多次采集然后比较,我感觉这个方法不是很行。

楼主:
自己再顶下,不要沉了。等待大侠来指点。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线圈在通断时会产生很大的高压反电势,以致AD受到干扰,在接触器线圈2端并接一个压敏电阻可消除此问题

楼主:
恩。谢谢LS,我试一下:)

网友B:
软件和硬件都要处理的

楼主:
回LS,软件部分我感觉除了对AD多次采集然后比较外,其他部分我认为改了也没什么效果。

楼主:
用4L的建议试了下,干扰的确没那么明显了,但还没彻底解决,继续研究。

网友C(2020-10-19):
有说接触器线圈可并上RC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