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简单的网关,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0-05-13):
需要通过网络链接一些设备,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其实只要网络和串口就够了,希望能便宜点、资料多点,什么芯片可以推荐一下啊?

网友A:
用atmel的at91sam9260可以,不太贵,功能也合适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oDavicom 可以考虑!

网友C:
怎么不用9G20?

网友D:
hehe, 这个不好说。

网友E:
看你具体的资源了,
1、单片机
2、16位单片机
3、atmega
4、arm7
5、其它

市面上都有成熟的方案的,
如果不是对成本很敏感,还是选择arm+linux吧,开发快,容易扩展,

网友F:
选择一个有以太网接口和串口的MCU就OK了,比如luminary(现在被TI收购了)的MCU就可以了;
单芯片,性价比够高

网友G:
9G20好是好,就是有时给你来个没货,很郁闷